宏碁 E1-422不常见掉电维修

楼主(2016-12-10):
ACER E1-422  AMD芯片组  版号:12247-1 纬创代工

同行反馈装系统掉电,后来触发也掉电,进BIOS,进系统不定时掉;裸板测了下公共点正常,开关针脚位电压正常高低跳变
刷了下BIOS无果;测了下待机3,5V,发现PWM3.3V测得为3.87V,见过偏高的,没见过这么高的,换掉两个分压电阻,电压恢复到3.34V
触发上电不会掉,装硬盘进系统不会掉,拷机也正常,此机修复;补充下,上电接屏显示电流为0.6A左右,独显的这么低,CPU为 E2

网友:
反馈不正常导致的保护

网友:
这个好像修道过啊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
有的低电压的U亮机0.3A 0.4就亮了。。。。

网友:
ACER的就是做工差,怪问题多

网友:
反馈电路出了问题,还是装上新的电阻好点

网友:
电阻也那么容易坏,碰到少,个例吧。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宏碁的时候就是真阳奇怪

网友:
经典的反馈电压问题

网友:
看看那些电压没出

网友A:
有点掉电 就是不好修,手上 有一台DELL  的,新型公共点,采用苹果的公共点方式,也是不定时掉电,时间控制在进BIOS之前就会掉,最长的时间坚持到看到LOG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掉电 就是不好修,手上 有一台DELL  的,新型公共点,采用苹果的公共点方式,也是不定时掉电,时间控制 ...

BIOS刷了吧;把平台复位去除看看;

网友:
电阻坏的真的不多,除非进水

网友:
原来这里除了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刷了吧;把平台复位去除看看;

我这台是二修的,BIOS已经被上家干过了,我已经拉低了SYS_PWROK,不掉电,你的意思是拉低平台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台是二修的,BIOS已经被上家干过了,我已经拉低了SYS_PWROK,不掉电,你的意思是拉低平台复位

差不多同一个意思;那就是复位后导致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同一个意思;那就是复位后导致的掉电!

机器昨天已经修好了 ,干掉了独显供电的俩个芯片 ,机器自动开启集显了,跟客户说独显用不了了

网友:
我只想知道6K电阻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