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求长虹LED23860X驱动板JUC7.820.00037562程序

楼主(2016-12-10):
求长虹LED23860X驱动板JUC7.820.00037562程序,来时不开机,电源灯常亮,电源板的问题,现在能显示,但是有屏显示不正常,谁有这个程序分享下,谢谢。

网友A:
同一台机器,如果不是二修机的话,很少出现多个故障

网友:
我没有这个   帮你顶一下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台机器,如果不是二修机的话,很少出现多个故障

来是看板没有动过,电源板5V输出低,按开关没反应,指示灯常亮的,现在开机关机正常,显示就那样,LED32程序就有,这个LED23确实不好找!

网友:
看这个是不是

LT37710X(L23-V1.09)(板号7.820.00037562)(MTK8223LF-MU)(机芯LM32)(2010-07-26)(V5)(.rar

网友:
谢谢,我试下啊,虽然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