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EP43T-S3L不出CPU供电 维修

楼主(2016-12-10):
一块技嘉 GA-EP43T-S3L没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是ISL6334,U4

19脚主供电12VOK,12脚REF,1.3VOK ,32脚12V电阻分压1.3VOK,33脚电压只有0V,不正常
追查33脚VTT_PWRGD,有1个上拉电压是CPU发出的VTT_OR上拉电压,这个电压先不管他,继续查

U13是一个14脚的与门,要想输出VTT_PWRGD,5脚和6脚必须有电压,4脚必须有12V,测量5脚电压1.2V正常,6脚电压1V,7脚没有输出,所以无法开启CPU供电芯片,可以判定是门电路花了,找了个一样的,换上,再量7脚输出10V,经电阻分压变成2.3V,送到CPU供电芯片33脚,供电修复!

修复之后,跑C1循环掉电上电,论坛下载BIOS刷上不跑马,根本是假的BIOS,
于是去技嘉官网下载了一个,可以用

网友A:
U13是一个14脚的与门吗?LM324是四运放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3是一个14脚的与门吗?LM324是四运放IC.

说错了,是集成运算放大器U13

网友:
LM324是一个四相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
论坛下载的BIOS不能用  可以把链接发出来  将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