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全过程

楼主(2016-12-10):
iPhone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全过程

  机器型号:iPhone5S

  故障现象:(如图)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1

  维修过程:

  先打开位于手机底部的两颗镙丝。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2

  再用吸盘打开手机的整个屏幕。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3

  用十字镙丝刀打开屏幕总成排线扣的五个镙丝。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4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5

  把新的屏幕总成准备好,然后把屏幕总成上的指纹铁片、听筒、小相头一类都要搬到新的屏幕上去。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6

  把开机排线准备好,新的电池,电池贴都准备好,现在就是拆开主板了。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7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8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9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10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11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12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13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14

  安装完毕,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15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16

苹果5S维修音量键,换电池、换屏 图17

  相关阅读:

  iPhone 5S系列专题帖http://sj.xinxunwei.com/case/2016/1123/660.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过程写的挺详细的

网友:
写的很好、新手看了简单易懂

网友:
很详细,这算是个拆机教程!

网友:
楼主讲的很好,,一看就懂,,就是长短螺丝没说,,还留一手,

网友:
5S关键的  螺丝柱断线  蓝屏重启   没提一下是个遗憾

网友:
写的比较详细,如果写一个iPhone7的机型帖子肯定火起来

网友:
换个电池多少钱

网友:
换这些  大都注意的是细节

网友A:
看你给客户报价换哪种电池。

网友:
写得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给客户报价换哪种电池。

电池你近多少钱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我的是音量加没用,换了新排线也不行,就算了,在凑合着用

网友:
手电筒不好用怎么搞的没写啊

网友:
这个简单,只要都换一下就好

网友:
音量键失灵是换了排线就好了是吧,手电筒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