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的主板反复重启 不跑码 各大供电都正常

楼主(2016-12-10):
我就是想求大神指教我一下 还有哪一些电压没出来 会导致华硕掉电重启 还有哪些信号会造成华硕掉电重启 求大神指教这样的板子 完美的维修时序........

网友:
这个板子是玩家国度7的

网友:
短接绿线PSON直接强制开机,量一下还有哪些电压没出来呀

网友A:
掉电重启   BIOS  也会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重启   BIOS  也会导致的

哈哈 我已经修好了 确实是bios问题 但是问题出在otp 一点资料都没有摸索的好幸苦500块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