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912P 插适配器掉电 到不冲电

楼主(2016-12-10):
  如题开始接可调电源掉电 用不用电池都一样  ,
检查是隔离保护管子出问题 换掉之后上电正常了  但是不冲电, 电池代换过了 冲点芯片 管子都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查查 有没有断线! 我之前遇到了一个电池和充电芯片直接断线了!

网友:
管子换的对吗

网友:
充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EC检测电池……正常?

网友:
查下充电电路吧,肯定还有问题。。。

网友:
重点监测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