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D 板号:QUANTA DABY7DMB8C0 掉电故障及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6-12-10):
型号:东芝c805d  故障是开机不显示  偶尔还伴随着掉电 首先接同行一电话说有台笔记本让去拿来修,说故障是开机不显。于是去拿了来,插上电开机看电流,有跳变,是有点像是显卡问题。可是我多开了几次发现有时开机还掉电,一开起来电流上到0.7  8 左右的时候一会就掉了,心想部份机器显卡故障也会引起掉电的 。好吧拆开开始干显卡吧。接下来是各种郁闷开始了。干完显卡后发现能亮下机心喜,哈哈可以了,不料一会就掉电了 ,以为amd机是散热器没上所以掉了,装上散热器在试 ,还是同样 。这下郁闷了。在重置显卡吧,完后故障一样,有点感觉郁闷了。量了量各个电压也正常,有想会不是cpu虚了,于是有把cpu重置了次,想这下总该不会掉了吧,接果给我同样。此时的心里不晓的说啥子了。还是来存细查下电路吧 。量了有量。终于发现这机不上内存会掉,然后我存细打了打掉电前后的电压有所跳动,心想这下肯定是这里了 。拆下找了两个同种的mos管换掉 ,有量了量这个拆下来的管有所差别,这个感肯定就是它了。装上开机终于电流上来了,多开关几次也不掉了。可是接上显示器ctm不显 ,看电流好像有亮机了多开关几次有时能显一下。心想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在做一次。完后结果同样,,心里一万个cnm,以为是芯片挂了, 好把重新给同行报价 ,发个新的芯片回来换了在说。等啊 。 等啊。。。几天芯片终于等来了。高兴的装上,去装机试,一万个cmmmmm.............故障还是一样有时亮 有时不亮 。心一下就掉入万长深渊 ,那种心情你懂的。。。      这下感确定的是芯片是好的 ,也确认了多次板无掉点可能 ,此时开始深思 。看了看主板有集显的空位电路,想了想可不可以改集显。心想应该是可以的。于是在网上找来图纸  查啊查啊  找啊找啊 大半天终于改好了  , 开始没亮也深思了很久,于是还是查 。。 找。。 原来还有一处关键的没改。改完后  开机终于logo出现了 。心里那个喜。  别说有多美了 。。。。             以下是我总结的全套包括图纸 点图及bios 和独改集的位置   要改的可以下去用的上    感觉还可以的  给我加点分 谢谢

本人也很少发贴多见谅,感觉发贴太难打字了 。

东芝C805D AMD集成版号DABY7DMB8C0 bios .rar

网友:
这个bios 里面有图纸和点图   由于太大传不上来  直接拉到一起的

网友:
  终于搞定了    。。。。。

网友:
这板子哎

网友A:
真是不错的经验,只是楼主,修太机多少钱啊,这么搞法,人工亏大发了。

网友:
太费时间了,技术没得说

网友:
高手啊,还没有碰到

网友:
谢谢分享下下来,以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不错的经验,只是楼主,修太机多少钱啊,这么搞法,人工亏大发了。

不给修好  比亏了好啊   亏了也想不过啊

网友B:
级别太低,只能加2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级别太低,只能加2分

谢谢谢谢

网友:
东芝都能这么玩了,那其他国产的不是上天了

网友C:
工程量不少啊!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程量不少啊!不易.

是啊  搞了我好久   本来想放弃了的   一想放弃就亏了     都是被逼的

网友:
大工程。就是耗时间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前一段时间修了个和你这个差不多一样故障的机器,折腾了好久,最后发现发现是CPU和显卡连线之间有个非常小的电容松动导致的,修这样的机器还得细心才是王道啊!

网友:
向你致敬 论坛里就要多些你这样的大师

网友D:
跳动的波形不上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跳动的波形不上下嘛

那个没拍  机器现在拿走了

网友:
恩恩。技术好

网友E:
机器修到某种成度的时候是不得不修好,否则就亏了

网友:
这个BIOS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器修到某种成度的时候是不得不修好,否则就亏了

是的啥   本来就是淡季没什么生意   没法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2020-01-11):
这个U是E2? 这机器本来就慢,修好估计价格也收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