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三代内存不触发

楼主(2016-12-10):
               G450,三代内存不触发,拆光裸板 无进水。 镊子拨弄开关针也不触发,EC 供电时钟复位OK,127ACIN正常3.3,16脚LID_SW# 3.3正常,开关到EC正常,按开关EC处有跳变,117脚PBTN_OUT#一直有3.3V。100脚RSMRST#无电压。 刷了BIOS后OK。BISO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70479-1-1.html。触发亮机后 测量 100脚3.3     117脚也一直3.3无跳变。。。

网友A:
开关7脚电压一直为17V。

网友:
修好 了吗

网友:
刷EC BIOS 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7脚电压一直为17V。

开关电压一般是3.3 17v怎么高应该不正常  有可能会返修

网友:
还是ec 程序坏了

网友C:
还是ec 程序坏了

孤单的我、 -2 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压一般是3.3 17v怎么高应该不正常  有可能会返修

EC那是3.3。G450不触发修的少,开关电压是否正确不确定,但能用就没管了。。

网友:
修好了啊 BIOS链接都给了

网友:
是的, 刚到手没想到BIOS,就是一通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ec 程序坏了

你是直接复制粘贴6楼的啊。。

网友:
收藏了 正在修

网友:
学习了 正好也在修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压一般是3.3 17v怎么高应该不正常  有可能会返修

正常的这是公共点上啦的

网友:
搞好 了没有

网友:
这都快1个月了怎么又被挖出来了。。当然好了。。

网友D:
117无跳变,。就是说ec没有给桥触发信号啊,真的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7无跳变,。就是说ec没有给桥触发信号啊,真的假的啊,,

测量如此。我也奇怪。希望谁能再验证下

网友:
原来是BIOS问题啊,这个机器刷BIOS的少。。。

网友:
上次修一个也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