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v电压低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6-12-10):
现在症状是死机或重启

网友:
华硕f1a55主板

网友A:
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检测电路,,,,,

去到哪里的

网友:
IO检测电路,。。

网友:
IO的5VIN电路分压的问题

网友:
可以把12V的分压连过去。

网友:
IO检测电路 一般都是电阻阻值出问题

网友:
电阻阻值变了

网友:
IO的5V分压检测电阻   查一查

网友:
找图纸,再搞

网友:
IO的5VIN电路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IO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