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970显卡缺色求助!

楼主(2016-12-10):
一块迪兰HD7970恒金显卡所有接口都缺色,DVI上三基色对地阻值正常,HDMI接口也是同样问题,核心尝试过两次加焊结果还是一样,问下大家这种情况是不是核心损坏了?

网友A:
所用接口,同时都是缺少同一颜色吗

网友:
打下接口的R G B 如果正常的话  基本就是核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用接口,同时都是缺少同一颜色吗

是的,DP口没显示器试其他的口都是缺同一种色!

网友:
核心坏了,默哀吧

网友B:
象是核心硅片倒装点崩了,不过还是先拆了核心找出缺色的那根数据线在PCB上有没有断线,GPU对应的焊盘有没有阻值再判定GPU是否损坏吧,毕竟7970的性能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象是核心硅片倒装点崩了,不过还是先拆了核心找出缺色的那根数据线在PCB上有没有断线,GPU对应的焊盘有没有 ...

三基色数据线从核心出来还连接着什么元件?拆核心下来植珠太难!

网友C:
核心重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重植试试吧!

这种核心太大植球技术还不太过关暂时不考虑这样做!

网友D:
肯定不是G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是GPU

希望不是但凭经验我也认定是GPU所以加焊了三次!

网友E:
楼主,求第三次加焊----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求第三次加焊----结果?

第三次还是缺色!

网友:
我都是打一下R G B  不行就不修了

网友F: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三基色的对地电阻全拆了再测!

网友:
如果测出来三个对地阻值一样的话那只能是核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象是核心硅片倒装点崩了,不过还是先拆了核心找出缺色的那根数据线在PCB上有没有断线,GPU对应的焊盘有没有 ...

确实如此,核心不一定坏,不过如何找到这根信号数据线,在没图纸的情况下,真的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三基色的对地电阻全拆了再测!

没VGA接口,再说每个接口都缺色不知从哪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