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 rev2.0

楼主(2016-12-10):
每次遇到这机子总是死在这机子上面 有什么解决办法 掉电
1.4掉电重启就是死都不显示 吐血一地 有谁遇到修复好的
帮忙下
掉电重启
掉电
解决办法

网友:
测下U背面的DRAMPWRGD,1.5V上拉分压的。一般下垃电阻坏,造成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