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3.3开机掉电,可再次触发维修

楼主(2016-12-10):
型号:技嘉GA-H61M-DS2 REV3.3
现象:开机掉电,可手动再次触发,反复。
检测过程,测全板供电,因只触发瞬间有电,测量过程不易。。。万用点压着笔头测的,只能测个大概,实测CPU供电和总线供电没有。先修总线供电。

这个,RT8120D.查PDF,7脚为EN信号,5脚VCC,测VCC 5V正常,EN为0,此信号一般由三极管转换过来,没图纸,对着主板周围的三极管乱戳,戳中一个,图片在这。

有一脚接地,应该是信号不会错,直接拆掉先。通电试一下有没用,测电压有3.3V,结果直接开机了,短路开关能正常关机,应该不影响时序,直接交货走人。

网友:
这个管子直接拆掉了,,,,

网友A:
就是断电后,再通电会不会自动开机???

网友B:
技嘉GA-H61M-DS2 REV3.3  从来没见过3.3版本的。官网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断电后,再通电会不会自动开机???

手动能再次触发,触发也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GA-H61M-DS2 REV3.3  从来没见过3.3版本的。官网也没有

应该是3.3的,大概瞄了下应该不会记错,图片我没拍到,反正遇到一样的看这元件位置就知道大概是啥版本,板子修好之后直接交给客户拿走了,现在拍不到照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GA-H61M-DS2 REV3.3  从来没见过3.3版本的。官网也没有

你可以对比一下3.1版本的,元件位置好些不一样的。

网友:
盲修。也能修好板子。佩服!

网友:
拆掉是什么样的套路啊?

网友:
非常感谢,正好要修

网友:
一般都是桥1.05供电正常之后,通过电阻作为开启信号去开启双三极管开关电路中其中一个三极管的B极,从而导通拉底上一个三极管的B极,形成截至,出高电平的总线EN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技术水平不错

网友:
是短接后面的三极管。。我都拆掉。。。

网友:
也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久。。哈哈哈

网友:
很好,很精彩,获益良多。谢谢!

网友:
台式机主板我都是换板

网友:
台机主板修不出价钱了。都三四十。好没动力。

网友:
又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