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H81M V1.0 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12-10):
联想IH81M的主板,

专用的14PIN +4PIN的电源,开启开关,风扇不转,测内存没有电压。整板处在不触发状态!在本论坛搜到了一张图纸,V星代工的,感谢这位坛友无私的奉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8013-1-1.html。不触发,机器比较新,不考虑断线腐蚀,先测试触发开关脚有3.3伏电压,我修修不上电的板首先要查RSMRST 的这个信号。
IO是NCT6779D,它的101脚RSMRST的电压0伏,正常3.3伏,

再量测RTCRST的电压 ,有3伏的电压,图纸刚好有时序图,看好了,

直接跳到这个信号PCH_DPWROK的信号,
看看这个信号怎么样。在南桥附近找到了这个TP10测试点,旁边标注了PCH_DPWROK,

测试这个点也是没有电压。搜索相关的电路,这个信号是从一个6脚非门U40的第四脚出来的。

测试这个非门U40的1脚的电压是3.3伏,6脚低电平,6脚和3脚直接通,4脚应该出高电平,4脚就是PCH_DPWROK的信号,
实际测试是低电平,打对地的电阻,发现为0欧,这个信号出来去了几个地方,拆除这个小6脚的芯片,还是短路,
后拆除C461这个电容后,电阻恢复到高阻值状态,拆个0.1U的电容安装好通电,正常显示。最后希望坛友们捧捧场,多加分,谢谢啦!

 会员675840300鑫豆2024-9-18 11:23
 会员5688722元2023-2-14 19:35
 会员2117492元2023-2-3 17:05
 会员5849032元2022-12-15 18:03
 会员14688782元2022-12-1 20:50

网友:
有图修起机器来事半功倍

网友:
整个过程,思路是很清晰的

网友:
这板好在有图纸,有位置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398625933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这个板不错  有位置号  还标明了信号名字?

网友:
不错学习了……思路明朗心细,

网友A:
主板上出现这种6脚门电路的好像很少,文章思路清晰,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出现这种6脚门电路的好像很少,文章思路清晰,长见识了

这板对维修的人来说是比较新,ME电路包含在其中,是不太好修的,元件分布比较紧凑。

网友:
楼主,,我有三台一样的,也是不触发,,但我的TOP10有3.3V U40  4脚也有输出,,但IO的101脚确实没有电压,帮忙看看

网友:
已经加分~!

网友:
有图纸修机就是方便啊

网友B:
我现在查到PCH_SUSWARN#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查到PCH_SUSWARN#为低电平

带#的是低电平的呀

网友C:
直接查一下+VCC5_SB还有 +3VSB 这两个有没有出来

网友:
厉害,学习了,收藏起来以防万一碰到

网友:
电路基础不到位,反思中。

时序 时序  时序,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查一下+VCC5_SB还有 +3VSB 这两个有没有出来

确实没有+3VSB输出,,,234脚有5V,,其它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确实没有+3VSB输出,,,234脚有5V,,其它都没有

6脚对地短路了,,,调3V直流烧,桥烫手了,,,桥挂了???

网友:
         台式机修的太少了

网友:
不错啊,电路知识不错,这是个集成两个非门的门电路,输入和输出相反,电容拉低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脚对地短路了,,,调3V直流烧,桥烫手了,,,桥挂了???

很明显,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6脚对地短路了,,,调3V直流烧,桥烫手了,,,桥挂了???

三台一样的

网友:
一般都换主板了

网友:
换桥也可以的呀,一台收个180元可以的

网友:
dpwrok 会影响上电??

网友:
有图纸还不错的 没图纸 估计这个板子就不好修了

网友:
这境界 ,得花多久时间,,不好搞好呀,

网友:
这样的故障很少见啊
一般都是IO直接挂了!哈哈!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为什么先不拆R668或者C634呢。说楼主不光技术好,而且眼力更好!

网友D:
我想问一下楼主两个问题 第一这个 时序图怎么看懂啊 然后 第二 为什么rsmrst电压为0 然后楼主根据时序直接跳到PCH_DPWROK这一点啊

网友:
在南桥附近找到了这个TP10测试点,旁边标注了PCH_DPWROK,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得溜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电压被拉低

网友:
维修处于困境,还是得靠时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楼主两个问题 第一这个 时序图怎么看懂啊 然后 第二 为什么rsmrst电压为0 然后楼主根据时序直接 ...

看时序图,时序是从上向下,也就是开机顺序时间从上向下,RSMRST 是个重要的节点,这个点没有电压就向上找,如果这个点有电压,就向下找原因。

网友:
高 这么新的主板都能修到

网友:
就怕碰到没图纸抓瞎的时候

网友:
有分享就有加分,哥们加油。

网友:
这主板不错,还会标那个

网友:
膜拜 楼主收徒弟吗

网友:
PCH_DPWROK是EC待机发出控制南桥开启深度睡眠的吗?

网友:
思路是很清晰的,正好需要白赚了200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很好的文章,维修过程说得很详细!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事。

网友:
台机主板还好点,有点耐心总可以跑到线, 笔记本没图片就惨了。

网友:
现在真的很少有人对着图纸修台板了,赞一个

网友:
台版有图纸修起来就更轻松了

网友:
思路清晰,修得不错。

网友:
有图纸就好搞点!你们住台板多少钱一块?

网友:
大牛 牛B 啊!!!精品 顶起来!!!

网友:
这么专业啊。

网友: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地顶一下

网友:
有图就好修得多

网友:
学习了  慢慢消化

网友:
台式机修的可以

网友:
不错不错,挺仔细的

网友:
有图有纸 有技术哦厉害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比较麻烦了  需要细心  耐心的

网友:
又是一个小电容 坏的。。。是不是  厂家偷工减料了

网友:
学习了  思路很好

网友:
台式机修的少了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