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鸟苹果A1502 820-4824-A内存供电是多少伏?

楼主(2016-12-10):
请问老鸟苹果A1502 820-4824-A内存供电是多少伏?我的实测是1.8V的样子,为什么这么新的机子内存供电反倒是有回1.8V了呢?还这个电压不对,A1502修过好多,平时没有留心测过。加上常年和重铅接触记性不行了。哪位老鸟给确定一下。谢谢!

网友:
好吧,打开图纸看了一下,还真是1.8V的,很是不解。。

网友:
这机应该是低电压1.35V的内存供电,

网友:
CPU供电的吧

网友:
A1502是1.8V的、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几次都是和显示有关系的。。。内存供电多少没有注意,不过苹果机一般1.3的居多。。。

网友:
1.35V的吧,新款的不会有1.8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