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1(7833-1.1)亮机备份BIOS

楼主(2016-12-10):
(图片)

网友:
正好需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恭贺楼主发帖了。

网友A:
这个机器的CPU爱坏 修过几台 单桥

网友:
怎么没看到这主板上有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CPU爱坏 修过几台 单桥

这个板子不是cpu容易坏,而是cpu上面的一个电容容易受散热器底下的泡沫腐蚀造成短路,扣了就好了,这种故障一般是电流上到0.45不动,扣了电容上电马上报警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不是cpu容易坏,而是cpu上面的一个电容容易受散热器底下的泡沫腐蚀造成短路,扣了就好了,这种故 ...

果然是修了这个机子的好多经验,这个板子有三个通病,基本上三个搞完了板子就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修了这个机子的好多经验,这个板子有三个通病,基本上三个搞完了板子就亮啦。

哪三个通病,分享一下

网友(2017-01-10):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修了这个机子的好多经验,这个板子有三个通病,基本上三个搞完了板子就亮啦。

报警 怎么办啊

网友(2022-10-11):
同样的版号刷之前不插内存报警,刷了楼主的BIOS 不报警了,应该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