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机器连修

楼主(2016-12-10):
1台苹果a1286 开机风扇狂转 键盘灯不亮 电池无显示  w7卡图标,。直接拆机刷bios

第二台 t430s 做系统掉电重启    进系统w7标卡 掉电       pe不掉电  插可调 待机0.25 瞬间掉到000.有微短路   拆机   ,测量 发现5v,短路 ,008阻值   *脏话* 这也能开机   我也服了。 直接烧鸡,电流 0,84.
发现cpu烫手 ,cpu 供电电杆0.52电压。cpu、坏不可能开机,问题直接 到了vt1324sf身上,转换电压芯片上,直接撬开电杆。u20 没有发出电压,u21 出来5v。问题就站在这了。直接拆掉。没找到新的,找了个料板拆下直接焊上懒得蜘蛛了   vt1323 焊上去了。。
开机  问题修复

网友:
玻璃芯片也比较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