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20-i3B短路维修

楼主(2016-12-10):
修了一台神舟优雅A420-i3B机器,故障不开机,插入直流电源,电压降到了18.5V,电流从0.1跳到0,又回到0.1再跳0,反复这样,怀疑有短路,用万用表测公共点无电压,再用示波器测了下,发现公共点电压有短暂的18.5V,也就是在电流为0.1的那一刻,看来是后级短路保护了。然后直接跳过保隔从公共点给个19V烧机(CPU、内存都取下来了),发现CPU主供电的上管发烫,更换后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上电测试还是过不了保隔,Q16还是没有被开启,Q20也没有被开启,随后发现6251压根没发出控制信号,测量6251的时候发现其被烧毁了,看来是因为开始的时候直接跳过保隔供19V电造成的,只好网购一个回来。更换后还是过不了保隔,我嘞个去啊!再查发现6251没有供电,D55二极管被烧断路了,最后更换二极管,上电终于亮机了,收工。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没上传好,这里附上

网友:
这板的管真是容易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