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1.1 不通电 小修

楼主(2016-12-10):
图片都是在论坛上的,手机拍照看不清楚,请原谅

现在都是快餐时代了,我就不啰嗦,直接指出问题吧,主板故障就是不通电,Q49 Q58在24针电源借口上方,查到Q49 无5VDUAL输出
,Q58控制脚电压不正常(高电平就不正常4.8V左右)正常电压是低电平0V的

就是说查到5VDUAL是有P_EN来控制的
只有把Q58控制脚电压拉低才可以出5VDUAL 根据论坛的大神们测的数据!Q58控制脚电压来自D7 而D7由Q67控制!
当Q67 1 脚为高电平(5V左右吧)时2脚为低电平时,3脚截止输出(即为0V)实测Q67三个猪脚都为高电平!
从技嘉主板上找了一个K1p的三极管换上去正常开机,可能时Q67击穿了,1脚电压直通2脚和3脚
小修到处结束。

网友A:
1脚和2脚  合伙欺负一个  给欺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和2脚  合伙欺负一个  给欺负坏了

简单理解就是d7击穿这个双二极管推测是起到钳位信号电压作用

网友B:
w1p不是npn三极管吗,怎么换pn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w1p不是npn三极管吗,怎么换pnp的

感觉是钳位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和2脚  合伙欺负一个  给欺负坏了

3脚:我不服,别叫人,来站撸

网友C:
通病,都是直接拆,懒得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都是直接拆,懒得查

可以直接连接q58本身2和3脚也行

网友:
前提拆掉q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w1p不是npn三极管吗,怎么换pnp的

图上Q67就是PNP管。

网友:
台式机我平时修的很少,我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2017-01-15):
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你分析是错的,待机状态下,Q671脚是5V,2脚也是5V,Q67截止,3脚为0,才对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d7击穿这个双二极管推测是起到钳位信号电压作用

网友:
现在都开始修h61和b75了

网友:
这个也算通病了。

网友:
是深度睡米信号好引起的,是DPWROK信号吧

网友:
感觉是钳位双二极管

网友:
有图纸真是件幸福的事情

网友:
这板修的越来越多的了

网友:
直奔主题,好帖子,谢谢分享!

网友:
也是  修东西要认真就可以

网友:
听说是通病 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有这一样的主板,开机是不跑码

网友(2017-02-16):
内容充实 主题明确

网友:
这个问题通病

网友:
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
值得新手学习,谢谢了

网友(2017-07-15):
学习一下             维修经验

网友:
这B75这型号的主板,问题还蛮多的,

网友:
唉 修机 现在真的很少遇到插图纸的 师傅看到我准备看图纸就开始吊我了。。。。

网友:
看楼主是换Q67,下面评论又说D7。标识没看懂啊

网友:
我手上就有1块这个板开始也是不触发,等下看看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分析仔细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拆了,再联过去,就是怕不稳定

网友:
手边有一块 转转停停

网友:
刷过BIOS  老问题

网友:
你这个简单咯。。。我好像经常碰到DEPSLP的这个没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
这个怎么好像和一片一个样的啊。。。。写法一样。好像不是同一个板

网友:
GA-B75M-D3V REV1.1   真是问题多 学习了

网友:
大家多多分享通病。方便大家维修

网友(2017-08-20):
在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

网友:
比较讨厌这种小馆子坏掉 很麻烦 该节省的步骤也不能少

网友:
有权限!!!好多跟不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