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死机问题

楼主(2016-12-10):
板号DAGM6BMB8F,独显的机子,能正常开机 ,过会儿就死机 ,进PE一切正常,内存换过,硬盘换过,温度也不高。这是什么问题?有经验的来指点下。

网友:
示波器打一下电压,看有无异常情况

网友:
着重查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有示波器最后看下波形是不是有杂波

网友:
重点查显卡的工作电压是否跳变。

网友:
进PE 的时候 没有加载网卡  和显卡     外设一个一个去掉  光驱 无线 这些  照这个思路应该可以确定问题

网友A:
先都不装驱动试,然后装一个驱动试一会儿。看试到哪个驱动那里卡机。

网友B:
是卡死 还是直接自动关机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卡死 还是直接自动关机死机

卡死了,两个显卡驱动都不装就能用的时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都不装驱动试,然后装一个驱动试一会儿。看试到哪个驱动那里卡机。

两个显卡驱动都不装就能用的时间长,装装集显了就会死机,要再装独显死的更快

网友:
可以到官网去下一个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卡死 还是直接自动关机死机

卡死了   ,卡死的一瞬间风扇就转动的很快

网友:
重点检查显卡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冷机开进到桌面就死机,重新开就没问题,热机开没死机就一直能用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