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LE rev.2.01 开机复位灯一直闪烁,不跑马。

楼主(2016-12-10):
        同行开拿来一块华硕M5A78L LE  rev.2.01 出发后复位灯狂闪,测内存,南北桥,CPU电压都正常,刷BIOS等等无果,同行打开咱们的网址看看同行经验,刚刚好我这个没有中奖,没有办法还得自己研究了。测量一大圈,测CPU旁边POU9的第四脚无2.5V电压,从报废主板里面找到换掉S39800后OK。代码刷刷的跑起来了!呵呵,开心啊,虽说挣不了几个钱,肯定可以帮助大家这才是我喜欢的!顺便把BIOS备份下! 华硕M5A78L LE

网友:
VDDA2.5无电压引起的

网友:
是VDDA的问题吗

网友:
就是vdda供电故障

网友:
VDDA2.5电压是AMD 的注意事件,,这电压必须测试的。。。。

网友:
是的,这个故障很常见

网友:
大神横空出世了。。。。

网友:
这个修道好多,是通病了都

网友:
VDDA2.5V我能说是通病?

网友:
up0107线性电压 由3v产生2.5v,后面经过1个电阻给vdda2.5v

网友:
先有VDDA2.5V,cpu才会工作。我差点都忘了,还以为是串口芯片坏引起的呢

网友:
之前有发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