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88 ver 1.0

楼主(2016-12-10):
ms-7788 ver 1.0    h61m-p20 g3   这板子上独显正常显示,,用集显不显反复重启,,刷了十几个BIOS 刷得都想吐了,,,大神谁知道这个要怎么搞,,

会不会还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A:
建议换个CPU 试一下,,检查集显供电的FB 反馈电压,,,

网友:
CPU我就俩个,一个G645   一个G1610  这俩U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个CPU 试一下,,检查集显供电的FB 反馈电压,,,

集显供电反馈从那里开始查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帮助,,修出来了,,

网友:
留下具体方法

网友:
一会我连图带文字,弄上来,,

网友B:
着重查集显电路,集显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着重查集显电路,集显电压多少?

是的,,多谢帮肋,,

网友:
输出电路的IC坏了。或者二极管保护了。拆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