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300E43修复记--(又转圈圈了)

楼主(2016-12-10):
机   型:三星NP300E43

板   号:BA41-01975A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灯亮,不亮机(嫌太啰嗦的直接看红色部分)

   直接正题。同行一修机,拿来的时候同行说换过内存,情况同样。我瞄了一下英伟达的显卡I3三代,应该不会是显卡问题,让他留机走人。
  接可调电源电流到0.6跳变两下,迅速拆机。祼板上电电流跳一下,0.7几掉到0.6,去掉内存0.6不动(好了第一个圈来了)示波器伺候。有波形,而且相当正点(之前没想发帖的忘了拍照了)。好既然这样刷一下呗,坛子里下载一个BIOS,刷上········呃 ,电源0.6不动无波形了·····
  换CPU(第二个圈)手上没有三代的CPU,用了个二代的来试,装上电流跳的那叫一个欢快,跳几下到了1.0的电流,外接···呃 ,不亮····接屏 ····还是不亮????????这叫什么事啊 ,看电流应该是亮了的啊 !!!!!
  换回原来的CPU,电流0.6还是不动,没招了 ,想是不是这机子三代二代不通用啊 ,(各位看官看到这里大概情况你们也清楚了 ,你们觉得会是什么问题啊 ?)在这里反复我折腾了好久,用他的CPU,用下载的BIOS,用我的CPU,用原机BIOS,各种搭配,还是不行,到这里我差点就判断为CPU坏了 。这CPU要280,还好没订,订了又浪费了。
  吃过晚饭,想想不应该啊 ,二代三代应该是通用的 ,又换上 我的CPU,哈哈哈哈,情况有改变·········电流到0.7然后直线上升。看到这里大神应该都懂了吧。
   缺!电!压!!!!!
   测全板电压,没集显供电(这个正常)没独显供电,其他电压一切正常!
   要修独显供电没图纸怎么行 ,这可把我给累的哦,坛子!某宝!全没有,坛子里不过有一个这个系列的图纸,可独显供电芯片不一样啊 ,(SAMSUNG+NP300+SCALA3-14CRV型号是一样的 ,里面的板号不一样图纸的版号是BA41-02094A(PTC) )板号也不一样,图纸里用的40脚的62882C,我的板子上是28脚的62884C.完了 ,这J8板子没位号没图纸怎么修啊 ?(乱修啊!!

   查PDF呗只有62881C的数据手册,打开一看是28脚的 ,供电开启脚是27脚,一测0V,。不知道哪里来的 ,图纸虽然不一样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滴,对比EC,同一个型号,开启脚为75脚,开启二级供电,测呗,呃!!!所有二级供电都有,开启也都有,蒙圈了,这尼玛不一样啊。让哥哥我怎么修啊 。以是逛论坛看有没有相同情况的 ,,结果你们都懂得,没!有!!

   呵呵,下一步就修好咯!!
   没办法蒙着测呗,看着像二级电压转换的就测,测啊测,测啊测,等等 ,这个应该是3.3转换的,怎么只有3.0..........测测前段3.3。镊子直接短接过去,独显供电出来了,心里有底了,断电打值,40。有点不对哦 ,拆掉转换管,340.嘿嘿嘿嘿,心里有底了 。料板上找了个换上,,两端都是3.3,独显供电出来咯

   上内存,上电,跑码。 接屏再上电,亮机!呃 ,还掉电,再重起 ,试了几次都这样,换回原来的BIOS,正常开机,进系统!!!
   维修至此结束!!!!!
   机子是修好了 ,不过我有个疑问,为什么之前最开始的时候会有读内存的动作呢,又不亮机??????

          发这个帖子有两个目的 ,一、当然是赚分了   二、提醒小伙伴们,有内存波形,什么的并绝对说明前面没问题,(比如像这台机子 ,3.3转出来只有3.0)

网友:
一楼自己来!!!!!

网友A:
写的个人情绪太多,太浓。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个人情绪太多,太浓。看不懂

看 不懂再看一遍

网友:
云里雾里

网友:
学习一下,不放弃有这种精神什么修不好

网友:
无图无点位能盲修好,值得学习,以加分。

网友:
缺供电,有图可以秒杀

网友:
学习一下,不放弃有这种精神什么修不好?

网友:
不容易,没图纸也能修好,,最后还是二级电压出了问题  硬盘的3.3  5V应该也是用的二级电压吧,这个点应该好测量的

网友:
呵呵,楼主的帖子还差一点,应该故障点红圈圈起来。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思路和过程

网友B:
呵呵呵这算是硬骨头但是楼主不是刚刚测试二级电压都正常怎么后来又有一个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这算是硬骨头但是楼主不是刚刚测试二级电压都正常怎么后来又有一个不正常了

粗心大意,觉得就差了。0.3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

网友C:
请问大神电流到0.7然后直线上升为什么看出是缺电压?

网友D:
    英伟达的显卡也容易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电流到0.7然后直线上升为什么看出是缺电压?

具体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芯片缺电压他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英伟达的显卡也容易坏的吧

英伟达的显卡我很少遇到坏的 ,可能是我修的太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个人情绪太多,太浓。看不懂

你这是盗我的回复,要扣分的,下次要注意

网友E:
3.3和3.0只差0.3 一般还真不会注意到

网友:
技术不错啊,这种问题很见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3.3和3.0只差0.3 一般还真不会注意到

是啊 ,0.3的差别,有时候表笔稍微接触的地方阻值高 就忽略了

网友:
三星的本搞过几个 都没有弄好

网友F:
一般修机不都是先测电感电压吗,楼主你都不测吗 先供电,后时序吗

网友:
赞,楼主心也算细了,哈哈哈

网友:
个人觉得维修顺序,老老实实的从头做起,一看二摸三打直,再测各个供电,配合刷bios。最后考虑做桥拆芯片什么的。跳跃式的维修可能很快找到问题,如果找不到有时候会蒙了。

网友:
估计是电压不稳定才会这样的,转换不完全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思路和过程。必须加分

网友:
写的不错  很详细  修机子就是要细心

网友:
今天刚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器 可是故障不一样

网友:
不管怎么说能修好就是真本事

网友:
楼主绕了一圈啊,机器上电首先就应该测电压的。跑了冤枉路了。内存有波形,你那波形也绝对不连续,机器肯定不亮。

网友:
真心佩服

网友:
三星机器还是不太好弄的

网友:
哦 转换电压偏低

网友:
修这么复杂能收多少钱啊 现在我们这里行情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修机不都是先测电感电压吗,楼主你都不测吗 先供电,后时序吗

电感电压全是正常的 ,

网友:
学习一下,不放弃有这种精神什么

网友:
修 的好! 不放弃。没图纸看着都头大

网友:
楼主解释下那个是什么电压导致的没独显。

网友:
楼主博大精深   深不勘测

网友G:
我看到0.6那种的话我一般都是测全电压看看正常不

网友:
1次的话是U吧?

网友:
理论不错啊!差一点电压也不行啊!

网友:
维修不易,楼主也是挺有耐心的

网友H:
你能不能把你的思路写的详细点

网友:
3.3V电压转换不稳引起的 楼主真是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能不能把你的思路写的详细点

没写思路啊 ,你理解错了 ,没思路 ,一看你就是没把帖子看完 ,最后我说明 了我发贴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0.6那种的话我一般都是测全电压看看正常不

看来你修的机子 ,还没我修 的多 ,就这机子,修好后就是0.7亮机,还有0.5亮机的

网友:
楼主不错,没有一直纠结CPU的事。还好测试了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