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故障不通电)

楼主(2016-12-10):
         今天接到一台客户用来的显示器,看样子有点老19寸的应该用了5年以上了,然后给我说不通电,以前也出现过,后面放一段时间拿来用又通电了,你帮我检查一下是不是里面的线路松了???我一听最烦这种客户,要是线路松了,你都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下开把线插紧????直接回复他说里面就只有主板没什么线路,你这个问题我们遇到多了,大部分是电源板出问题了,要进行维修才会好,没用什么线松不松的,这种问题修好150元。如果要修就留下修好电话通知你。修不好不收钱。客户问好久能修好,我在这里等下。这个问题一般要修2天左右你先回去修好给你电话。然后找了一台备用显示器给他拿回去先用到。客户抱着我的好显示器这这样走了,这里有人要问我了不收押金吗?就这样拿台好的给他抱走了。以前遇到个这种问题,丢台坏的显示器给我叫我修,然后叫我找一台好的给他先用着,等修好,在把我的显示器抱回来在给我维修费用,原来这个人来我这修过几次电脑,但不知道他住哪里。结果他显示器修好了,维修费150元,几次电话通知他叫他过来取,然后每次都说几天后来,就这样打了5次电话我放弃了。想他因该不会来了,有台好的显示器用,那还会拿回来在给150元拿回他显示器呀?后面也就在没给他打电话,他也从那时候在也没来我这修过电脑,一台坏的骗走了一台我好的显示器。所以后面遇见这种事如果不知道他住那要代用显示器一律交押金不交就不给代用的,之所以这次遇见的客户没要押金,那是我知道他住哪里的跑不了。
       好了回到正题, 他显示器拿过来不通电。撤开检查,直流300    12   5V 三处电容的电压。测试出来分别是312   16V  4V,对于小白的我难住了,虽然知道5V 电压处只有4V不正常,  但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于是没办法只有找大神们去帮忙。大神们说4V电压不正常,要升到5V 可我也知道呀怎么升呀,先检测哪里有问题。发图,他们看了说先吧3个4V处的3个电容换掉,5V的哪里有3个电容都输出4V 没一个5V的怀疑那的电容坏了,从料板下撤了3个一样的电容换上,结果还是4V .然后说高压有问题,然后教我断开高压的保险,在测试,3个4V 处的电容还是4V。这下知道了不是高压出问题,继续找原因,这时大神们说电源板处有个20UF50V 的电容,吧这个换掉,然后换掉,通电测试,3处4V 的3个电容升到了5.5V 呵呵终于生了,不在是4V 了升到5.5V 了大神们都说好了,原来就是电源板处的20UF50V这个小电容出问题了。在此多谢谢大神们的指导,没有你们还我真没不知道怎么修,然后装机装上外壳通电屏亮了,有出现了久违熟悉的画面,小白生涯的我又修好一台显示器呵呵,看来我要多加学习,总有一天也能独立维修显示器了。
     下面是维修过程中的图片供大家参考: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修的太多了,就是那个 电容的问题  20UF50V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修的太多了,就是那个 电容的问题  20UF50V  的

这机种的通病

网友A:
不光这个牌子的别的牌子我也遇到过

网友B:
可以,修个这样的显示器能报150,很好。我这边40一台,无语了。

网友C:
这机器灯管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D:
牛B呀都有车了 可见你赚到不少钱了

网友E:
显示器这个故障 是那里的问题 以前没修好这故障

网友F:
貌似这个小电容经常坏呢

网友G:
这个机器唯冠代工的,基本都鼓包

网友H:
楼主还能搞到这么高的价格,真牛XXXXX

网友I:
19寸显示器还能收到150元相当不错,

网友J:
联想LXM-WL19AH的显示器吧

网友K:
一台方正也是跟这台一样的板都是鼓包,我看没多久这台灯管又有问题

网友L:
这个电容很容易坏的

网友M:
碰到两台联想都是这个坏。

网友N:
碰见很多这种问题了都是换板解决的!那个电容是不是叫启动电容给电源模块供电的?

网友O:
我们这边对顾客也就报个六七十    同行四十那样    生意真不好做呀!!

网友P:
太贵了,19寸收150,难怪客户不取件哦。

网友Q:
这种老机子修的太多了

网友:
这种问题  通病了

网友:
20up50v应该是驱动芯片的供电脚的滤波电容,这里确实容易出问题,本来我还想是431反馈出问题了,这里也是容易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修的太多了,就是那个 电容的问题  20UF50V  的

是吗  我修的少第一次遇见

网友:
难道联想的不通电几乎都是这个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光这个牌子的别的牌子我也遇到过

那以后不通电就先换这个电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修个这样的显示器能报150,很好。我这边40一台,无语了。

看地方,我们这边给同行帮我们修都要收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灯管也容易出问题

灯管一般上来7年以上的都容易坏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D:
牛B呀都有车了 可见你赚到不少钱了

你怎么知道监控里的车是我的好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这个故障 是那里的问题 以前没修好这故障

哦  我第一次遇见以后重点换哪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这个小电容经常坏呢

是吗,这小电容就不能弄点质量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唯冠代工的,基本都鼓包

可这个电容就没鼓包,而且撤下来量了,值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能搞到这么高的价格,真牛XXXXX

没办法以前不会修给同行修都收我80元,我一般都报180元 这次自己修的就报150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19寸显示器还能收到150元相当不错,

呵呵  19寸我卖旧的都280 相比下来他们就选择修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J:
联想LXM-WL19AH的显示器吧

嗯对   你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台方正也是跟这台一样的板都是鼓包,我看没多久这台灯管又有问题

怎么这样说,怎么知道灯管也要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R:
你怎么知道监控里的车是我的好眼力

你显示器不是在你家修了

网友:
哪里的电容啊,,次级的吗,,还是初级倒相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R:
嗯对   你遇见过??

这显示器五六年前修的太多了,各种故障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容很容易坏的

头次遇见   修的机子少

网友:
引用 网友M:
碰到两台联想都是这个坏。

是吗  看来以后遇见联想机子多观察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N:
碰见很多这种问题了都是换板解决的!那个电容是不是叫启动电容给电源模块供电的?

我是小白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们这边对顾客也就报个六七十    同行四十那样    生意真不好做呀!!

哦 你们那个地方报价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太贵了,19寸收150,难怪客户不取件哦。

以前我都报1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种老机子修的太多了

看来是高手  以后多多指导

网友R:
引用 网友D:
你显示器不是在你家修了

是在我家修的呀  所以说你眼力好呀这都被发现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显示器五六年前修的太多了,各种故障都有

哦 看来你修的显示器很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R:
是在我家修的呀  所以说你眼力好呀这都被发现了呵呵

搞维修真不容易 ,特别是 碰见的什么鸟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维修真不容易 ,特别是 碰见的什么鸟的都有

是的,什么人都有,有理无理的都的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