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ms-h61xl

楼主(2016-12-10):
铭宣ms-h61xl  时钟复位都出来了,,波波抓不到,,,晚上刚刚到手的板子,触发几次后竟然肛穿了场管保护了,,差点吓出翔来,,一个CPU一百块,,,,不知道大神们对于H61不跑码的有什么思路没

网友A:
电压有偏差?刷BIOS,压桥

网友:
h61 要是大牌子的还好说 毕竟有图纸

网友B:
测测DMI总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尤其是南桥附近的4对精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有偏差?刷BIOS,压桥

CPU供电一相偏低,波型正常,,,单桥的很少桥坏,,BIOS占时还没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测DMI总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尤其是南桥附近的4对精密电容。

没有图纸情况下,,有什么方法能找到这4对电容,,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情况下,,有什么方法能找到这4对电容,,指导下

在桥的上方,显卡槽的下面。一般有8颗贴片电容,看丝路,一般是一端到桥里面,一端到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