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台32寸的液晶电视,统帅牌子的

楼主(2016-12-10):
   这个电视,上电,背光有电 , 驱动板没有电压   3.3V    2.5V    1.8V    都没有哪里问题呢?   谢谢了  帮忙给分析分析
       直接上图

网友A:
驱动板5V供电有没有,没有就没有后面的3.3V    2.5V    1.8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5V供电有没有,没有就没有后面的3.3V    2.5V    1.8V,

有5V   在哪些电容  哪里有两个贴片的小三极管, GDS    D哪里没有电压     GS有电压    我怀疑是哪个小的贴片三极管坏了  导致的

网友:
从3.3V稳压块那里往回找5V。应为3.3V必定是经过5V转换来的。

网友:
先从电压比较高的开始找

网友:
先干电容,再搞三端稳压器。

网友:
万机故障必先查电源,从中央到地方,一级一级的查,首先要知道,哪些是电源管理芯片,不要总看那些三脚,还有8脚,5脚的

网友:
有具体的机器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5V   在哪些电容  哪里有两个贴片的小三极管, GDS    D哪里没有电压     GS有电压    我怀疑是哪个小 ...

同意是mos管或者贴片损坏造成后续无电情况

网友:
看下这几组电压是从哪降压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