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进水机 大师指教一下。。。

楼主(2016-12-10):
一个朋友 拿过来时,他自己跟我说显示动过,灯控动过。进水部分也就是灯控和显示那块。我拿手里加电看了一下,电流从00-67-86-100又归零。这是应该查,谢谢指点一下/进水部分已经处理好的。。。
进水

网友:
查显示供电和背光供电看看

网友:
先把他动过的地方仔细看一下,不行换掉动过的地方

网友:
二修的机器还是要在放大镜下仔细看下周围原件,不行再重植,后面再考虑别的。

网友:
你这故障叫掉电,就是CPU没有发出维持信号。你测下CPU的各项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