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0打印淡 有缺失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12-11):
淡的一张是换硒鼓前的   稍微浓点的是换硒鼓后的 1020 加粉后依旧淡,而且测试页这个位置的一排有缺失,换了硒鼓还是一样,但是浓了一些,还是有缺失的一排,哪位大神帮我看看着是加热组件的问题 还是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清洁下光路

网友A:
和加热组件应当是没有太大关系,,查查激光器,另外加的粉对不对,或粉的质量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加热组件应当是没有太大关系,,查查激光器,另外加的粉对不对,或粉的质量如何

硒鼓换过一样

网友:
看像上粉不均匀,看下是不是又脏积在上粉磁辊对应白道的地方

网友:
解决了   是激光器的问题   发了一个换上好了

网友:
学习了,多谢楼主指导以后多发些办公设备的帖

网友:
看像上粉不均匀,看下是不是又脏积在上粉磁辊对应白道的地方 。。。。。。。。。。。。

网友:
可以用卡纸法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弹簧没了吧

网友:
如果是加热组件有问题,会显影,只是可以擦掉。只能是硒鼓跟激光器。排除了硒鼓,只能是激光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