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Z77 CPU插槽空焊。 加焊的话 温度设置多少。。。。

楼主(2016-12-11):
加焊过一次  下 最高280  。 上 最高260 。用这个温度是了 不行

网友A:
这个温度绝对够了   实在不行  就在加5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温度绝对够了   实在不行  就在加5度吧

我在试试。。。

网友:
我用250就行了。 就是加焊好后用的时间不算长。

网友:
預熱很重要,我是用CF360加熱磚250度預熱5分鐘再加上你的溫度應該可以

网友:
280温度高了,板子容易鼓,250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温度一般够了,现在天气冷可以在280温度段适当的暂停下等全部融化后再按关机,这个要看经验了

网友:
这个温度一般够了,现在天气冷可以在260温度段适当的暂停下等全部融化后再按关机,这个要看经验了

网友:
楼主,一个是预热,一个是风速,还有一个是助焊膏。这三样也是BGA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点,不单单说上下风口温度高点就行的。

网友:
上240 260上 1分钟试试

网友:
看下温度的停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