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PRO A1502 开机暗屏(屏一闪即灭)

楼主(2016-12-11):
接到客户一台15年的A1502机器, 板号:820-4924-A, 进水不开机, 经测试发现键盘已坏, 裸板上电可以开机。 但是发现接上屏后在听到开机声后屏一闪即灭(暗屏, 强光下可以看到苹果的图像)。 试了3套屏跟屏线, 一样状况。 打开图纸找到屏接口。
测量发现 (下图)
Pin1 有38.5V (升压正常)
Pin28, 29, 30 有5.1V
Pin5 有3.3V
Pin9, 10 有 3.3V
Pin3,4 有5.4V
Pin6,7 有3.3V
Pin8 EDP_BKLT_PWM 0V(在正常机上是0.4V)

EDP_BKLT_PWM是从CPU出来的。在屏一闪的瞬间Pin8 EDP_BKLT_PWM 也是0V。

没有思路了, 请问各位大神, 是不是EDP_BKLT_PWM引起暗屏还是其他信号?另外屏接口也换过。

补充: 问题已解决。

暗屏的时时候发现SMC_LID被拉低 (0V), 屏闪的瞬间有3.3V。

追查发现J5250上面的一块小板上的休眠管的脚上有腐蚀, 洗擦干净后上电3.3V出来啦。。。

接上屏。

维修到此结束。。多谢各位的意见。

 会员8388612元2023-1-5 15:24
 会员6034482元2022-9-27 16:21

网友:
楼主标注的电压出来都正常啊,主板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有问题

ics

网友:
已试过3套不同的屏及屏线,而且屏在另外的机器上试是好的。

网友:
有图就仔细检查吧

网友A:
你是接上屏量的还是裸板量的。接上屏才能量出来正确认的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接上屏量的还是裸板量的。接上屏才能量出来正确认的

是接上屏测量的

网友B:
灯管有问题吧。要么就是高压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有问题吧。要么就是高压

苹果视网膜屏,何来灯管?

网友C:
背光电路那里肯定有什么问题,有图就一步步慢慢查。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光电路那里肯定有什么问题,有图就一步步慢慢查。

问题是背光升压已出38V,屏暗的时候也是38V。5V,3V都稳定。

网友D:
显卡 屏幕亮度调节可以考虑一下,还有就是屏线接头阻值打一下,是不是虚焊了?。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 屏幕亮度调节可以考虑一下,还有就是屏线接头阻值打一下,是不是虚焊了?。

不是亮度调节, 已解决。 是SMC_LID被拉低。休眠管问题。

网友:
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有问题吧。要么就是高压

这个苹果笔记本 是LED 不是灯管
且楼主换过屏的

网友:
苹果的高大上,小白小心翼翼的接触当中

网友:
这个信号是暗屏首先查的信号。

网友:
楼主终于解决了故障,原来是休眠信号给拉低了,加分。

网友E:
睡眠开关 引起的么 ?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E:
睡眠开关 引起的么 ?

是睡眠开关 引起的。

网友:
lid引起暗屏的在别的机器上面也有很多。

网友F:
三套,你从哪找的?

ics

网友:
这种情况在普通机子也会经常碰到

网友:
谢谢楼主,写的这么仔细,最后修好后还补充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套,你从哪找的?

Retina屏我换了很多啦。 平均一天2个。 拿来试的是备用的或者是外观不好有一点裂的上半套。

网友:
苹果修得少,羡慕

网友:
我一般先排除短路的情况

网友:
多谢啊,有学习到了

网友:
苹果大神 膜拜膜拜

网友:
你都修成这样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赞

网友:
暗屏好多都是休眠信号

网友:
lid信号引起的故障

网友:
大神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macpro 找不到输出设备  是怎么了

网友:
主标注的电压出来都正常啊,主板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有问题

网友:
看来暗屏是休眠管引起的了

网友:
我上个星期也接一个能听到开机声音的,灰屏的没有修好,刚拿过来的时也是这样,后来改了升压可以进系统,一安装显卡驱动又灰屏了,进苹果系统,只有用键盘就卡键盘,都动不了,但大小转换灯可以亮。

网友:
666666666666太厉害了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修苹果电脑价格高

网友:
我一般500起收

网友:
休眠电路问题还蛮多的

网友:
这个图纸吗。看一下

网友(2017-01-13):
暗屏,楼主功力可以

网友(2017-05-17):
引用 网友B:
灯管有问题吧。要么就是高压
你是灌水的吗?15年的机器你见过灯管屏?你的会员等级也不低,怎么说出这么外行的话来

网友:
不错,学习下修苹果机

网友:
是休眠管不良造成的!

网友:
楼主走弯路了, 修暗屏的LID也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