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2开机7声报警

楼主(2016-12-11):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啊,怎么解决的?不上内存也是7声报警,换板太贵了,I5的U,要1千块呢。。。

网友:
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A:
应该是南桥部分的故障,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屏线这块检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南桥部分的故障,先刷个BIOS试试

BIOS刷了,还是7声

网友:
3合一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这块检查了吗。

不上内存现象一样,跟屏线没关系吧,8声报警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3合一的CPU不好搞,一般加焊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CPU吧,这种三合一修好的几率不大。

网友:
七声一般是显卡 如果三合一的话 试试用风枪加热一下 看能不能好 不能好就换板吧  只能这样

网友:
同7声报警

网友:
我的放下电就亮了,之前好像CPU电压都没有

网友:
遇到过,没解决还给客户了。三合一的芯片。基本没的搞

网友:
主板有没有明显的进水,少件什么的,不行就干CPU了

网友:
我碰到一个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是不是报警声很小的那种,一直响7声,搞过几台都是加焊CPU好的,楼主试下吧。。。

网友:
CPU 显卡用风枪吹热了再开机 亮了就加焊

网友:
查查內存信号吧

网友:
刷BIO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