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台鸿基P229HQL 样式P229HQL B的MCU程序

楼主(2016-12-11):
求一台鸿基P229HQL 样式P229HQL B的MCU程序 论坛上下载了俩 一个不加电 一个始终黄灯

网友:
你看看屏一样不一样

宏基 P229HQL M215HGE L23 4H 22T01 A400 REALTEK方案,型号RTD2270 2660 2261 2271 .rar

网友A:
刷了 也是不通电 在淘宝是查到这显示器有3种驱动板 我这故障acer p229hql显示器,刚开机显示正常,用一段时间后, 只反复显示LOGO画面  感觉MCU问题 准备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 也是不通电 在淘宝是查到这显示器有3种驱动板 我这故障acer p229hql显示器,刚开机显示正常,用一段时 ...

这种状况  就不是程序的问题了  换MCU看看吧

网友B:
刚开始显示正常,热机后反复重启,可定问题不在程序,直接加焊大芯片吧,或者查开关电路,问题不在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显示正常,热机后反复重启,可定问题不在程序,直接加焊大芯片吧,或者查开关电路,问题不在FLASH

鸿基的 遇到几台奇怪故障的 清空24C16的有一次

网友:
把你的 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