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3的主板(联想 L-IG41M 主板相似)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12-11):
HP的G43主板,和联想的L-IG41M的主板非常的相似,

开机风扇转不显示,插诊断卡,复位灯常亮,量测CPU没有供电,其它部分供电正常。CPU没有供电,但是CPU的风扇又会转不停,修主板经常碰到,供电芯片用得是NCP5392P ,

开启脚是1脚,1.2伏正常,35脚是5伏通过一个限流电阻供电的,测试也是标准电压,这样就不太好修了,没有办法,要给多赚银子也要拼一把才能赚到啊,
继续吧,断电拔掉24PIN的插头,在路测试芯片外围电容没有直接短路的,电阻 也没有偏小很多的,
那通电测试电压看看有没有其中一脚或者多脚电压比较异常不对的,看着图纸

一个一个脚的测试,测试到34脚时,4.34伏,发现分压不正常,12伏的电压由PR110和PR113分压,正常的分压通过计算应是1.2伏,
现在是偏高很多啊,挑开PR110,单测试电阻只有11.9K,18K的电阻变成了11.9K。唉,维修的不容易啊!找了很久,终于锁定真凶了。

找个10K的和8.2K的串联换上去,通电这个分压点VRM_+12VMON电压变为1.2伏。诊断卡的代码跑起来了,屏幕的HP的LOGO也出来了。

post_deleted

网友:
这手法好  台式机主板修成这样  厉害

网友:
这里cpu风扇会转不会停推测是12vcpu电压存在的关系

网友:
CPU购房由IO控制,和U加不加电没关吧

网友:
分析的好,学习学习

网友:
老主板都是建议客户换板  因为修好怕其他问题出现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同样的板子,等会儿按照你的方法秀秀看

网友:
有点技术,学习了谢谢!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好像和12伏特电压相连的电阻容易坏呀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你修这板时有他的图纸吗 还是找的参考的

网友:
这种主板的图纸 我还没有下载到

网友:
现在赚钱真tm不容易

网友:
电阻变小也能修出来,楼主高哇

网友:
HP的G43主板,和联想的L-IG41M的主板非常的相似,

开机风扇转不显示,插诊断卡,复位灯常亮,量测CPU没有供电,其它部分供电正常。CPU没有供电,但是CPU的风扇又会转不停,修主板经常碰到,供电芯片用得是NCP5392P ,

开启脚是1脚,1.2伏正常,35脚是5伏通过一个限流电阻供电的,测试也是标准电压,这样就不太好修了,没有办法,要给多赚银子也要拼一把才能赚到啊,
继续吧,断电拔掉24PIN的插头,在路测试芯片外围电容没有直接短路的,电阻 也没有偏小很多的,
那通电测试电压看看有没有其中一脚或者多脚电压比较异常不对的,看着图纸

一个一个脚的测试,测试到34脚时,4.34伏,发现分压不正常,12伏的电压由PR110和PR113分压,正常的分压通过计算应是1.2伏,
现在是偏高很多啊,挑开PR110,单测试电阻只有11.9K,18K的电阻变成了11.9K。唉,维修的不容易啊!找了很久,终于锁定真凶了。

找个10K的和8.2K的串联换上去,通电这个分压点VRM_+12VMON电压变为1.2伏。诊断卡的代码跑起来了,屏幕的HP的LOGO也出来了。

网友:
这个还真要细心才行 不然换死芯片都修不出来

网友:
确实是老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