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M7 TE开机cpu电感、上下管爆烫

楼主(2016-12-11):
接手一块945主板开机供电测量都正常,就是CPU供电那里开机爆烫,不上CPU开机没事,由于电源芯片不好找,没法换芯片,有朋友遇到过这中问题吗?帮忙讲解讲解

网友A:
CPU  没问题吗?

网友:
先换CPU  不行一般都是芯片电压不稳

网友B:
供电不达标或负载过重,都容易迅速升温,先把那些给CPU供电的电容换了再说呗,

可能是电容里面没电解液了,外观看起来不鼓包,但是根本不能判断好坏

网友:
供电管理芯片,mos管,电容问题都会导致

网友:
是不是CPU电管供电电压有点高了?

网友C:
假如CPU供電有三相,檢查三相的電感是否都發燙?如果是,就要更換CPU PWM主晶片
如果只有一相電感發燙,先拆那相的上下管再試試.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到位,流言是这样

网友:
7楼分析具体,我也感觉先这样判断才是最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没问题吗?

cpu试了的 没问题
换了CPU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如CPU供電有三相,檢查三相的電感是否都發燙?如果是,就要更換CPU PWM主晶片
如果只有一相電感發燙,先拆那 ...

恩  几组电感都发烫     现在能换的只有上下管、电容     芯片不常见   没换

网友:
供电芯片或者MOS管有问题吧,再换个低功率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达标或负载过重,都容易迅速升温,先把那些给CPU供电的电容换了再说呗,

可能是电容里面没电解液 ...

换了的没解决问题

网友:
爆烫的换掉试试

网友D:
CPU供电  除了芯片  全套换了   还不行的话  能换板就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  除了芯片  全套换了   还不行的话  能换板就换板吧

已经换了   只是以前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想研究下

网友:
滤波电容电感,供电管子全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