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华硕主板775针CPU不跑码!

楼主(2016-12-11):
不跑码!华硕主板775针CPU与北桥之间掉件!如图所示!靠近北桥一边对地短路!靠CPU段短路!求维修思路!是北桥短路了吗?在线等待!

网友:
先不考虑桥   短路排除一下啊

网友:
一脸蒙蔽,你的图呢?

网友:
估计是上家拆掉的  有图纸就方便了

网友:
先下个图纸看看,不就知道了,没有图纸就不管桥先跑线看有无其他元件短路

网友:
你的图在哪里呢   没看到啊

网友:
是掉件吗?

网友:
是测试点还是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