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三星R467进系统后掉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6-12-11):
诚信电脑1376工作室制作
品牌:三星
型号:R467
故障:笔记本开机进系统后1分钟左右掉电。
有一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467笔记本过来说:电脑进系统后就死机。接过笔记本开机测试,电脑进系统后约1分钟左右就掉电,和客户说的一样,和客户交谈留机维修。
开始拆机…….不一会儿机器拆好的。拿起主板仔细看了一遍,发现主板已经维修过,CPU供电的大电容已换过,如图下:

怀疑是CPU供电不稳定引起的,接看上电用示波器抓个波波看看,如图下:

看来还是EC503大电容不良的问题,接着是热风枪呼呼………不一会儿大电容换好了。再测示波器抓了个波波,CPU 供电平滑正常了(这里忘了拍图了)。接上屏装上硬盘开机测试,进系统后不会掉电了。装好机开机测试放了2小时电影没有出现掉电故障,笔记本维修完成,最后附上看电影图:

网友A:
有波波抓,好爽!!!

网友B:
现在很难叫到客人留机维修,很多就怀疑眼光不修,拿走了,很多以为维修主板30块钱,报价就拿走了

网友:
这个比较直观

网友C:
LZ以重复咯    这个是通病

网友D: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E:
像这种通病直接换4-6个330的电容不是比你这个电容稳定的多嘛

网友F:
虽然是通病,但是有波波就直观多了,不会误杀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G:
大电容捡钱的机器

网友H:
这都是通病了,直接用330的电容替换就行了。

网友I:
那里有便宜的示波器卖呢

网友J:
上个人动过nec,为什么没换呢?

网友K:
又是大电容,一天来几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波波抓,好爽!!!

呵呵!这样的波波天天有的抓.....一个字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难叫到客人留机维修,很多就怀疑眼光不修,拿走了,很多以为维修主板30块钱,报价就拿走了

是啊!有同感,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客户。

网友:
嗯嗯!这样的故障用示波器抓个波波很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以重复咯    这个是通病

一个大电容不良这个估计可以说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赞成!特别是这样的故障用示波器抓个波波就很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这种通病直接换4-6个330的电容不是比你这个电容稳定的多嘛

同意,谢谢建议!我手上还有大电容先换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然是通病,但是有波波就直观多了,不会误杀

同意楼主的说法,知到故障的解决起来就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电容捡钱的机器

能找出真正的问题解决就是捡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都是通病了,直接用330的电容替换就行了。

谢谢楼主的建议,用330的的确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里有便宜的示波器卖呢

这个怎么说呢!人家说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个人动过nec,为什么没换呢?

已经换了,可能是换的NEC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又是大电容,一天来几台就好了

楼主的想的是挻好的,但现实是.......

网友:
这个为什么不换330小电容 订东芝的电容还要花钱

网友:
有了示波器  现在好修多了

网友:
楼主也是刚入行不久吧

网友:
通病   加分给你鼓励

网友:
这个还需要示波器  直接拿着 换电容 就可以了 ni   新手吧

网友:
示波器比较直观

网友:
上家没有换好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通病就是捡钱。

谢谢支持!这个故障这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M:
掉电就是大电容问题

世事无绝对的,大部份应该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羡慕楼主的示波器

谢谢支持!买一台呗,有些故障用示波器比较好维修。

网友:
知道是这个故障那就很简单了。

网友:
谢谢支持!觉得好帮加点分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是通病,我这个菜鸟也能搞好!

嗯 嗯 !能找出问题解决故障就剩下收钱的事了。

网友P:
遇到都是6个330 解决。 这个故障来显示器波波的威力。未免说服力不够

网友Q:
楼主厉害,示波器玩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R:
一般看到这电容是什么悼电直接干了

网友S:
大电容是不稳定,换新的也不行,还是换小电容好

网友T: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修的太多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U:
这种有大电容掉电的不用测直接换

网友V:
一般这样的都是换了4个的,原装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遇到都是6个330 解决。 这个故障来显示器波波的威力。未免说服力不够

谢谢大神分享维修经验和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厉害,示波器玩的很不错,学习了

谢谢支持,波波还在探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般看到这电容是什么悼电直接干了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S:
大电容是不稳定,换新的也不行,还是换小电容好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和解决故障的最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修的太多了

谢谢楼主分享机器的通病,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种有大电容掉电的不用测直接换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懂!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一般这样的都是换了4个的,原装的质量太差了

谢谢楼主分享解决故障的最佳方法。

网友W:
这种三星机型有二个通病,一是这颗CPU大电容,二是硬盘位下面主板上的一颗贴片电容,是负责与南桥复位通信的,老是爱坏,直接取掉就行。

网友X:
大电容给维修带来了不少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种三星机型有二个通病,一是这颗CPU大电容,二是硬盘位下面主板上的一颗贴片电容,是负责与南桥复位通信 ...

嗯嗯,我上次修了两台三星的都是你说的硬盘位下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X:
大电容给维修带来了不少生机

是啊!这个通病给我们维修的带来不少生机。

网友Y:
这就是传说中的“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就是传说中的“波波”

波波正在深入探索中,期待后续更精彩的出现。

网友:
上一家的大电容  没焊好啊 ~

网友:
加电容 送钱的机器

网友:
这三星r系列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上家有可能是换的二手电容

网友:
nec就爱出毛病,,我都是直接干几个330上去的

网友:
用示波器有理有据,直接找到故障点,有条件的还是要学习下示波器使用方法啊

网友(2017-09-07):
LZ说。前者换过EC503  难道是他没有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