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板 热风吹 锡怎么都不化怎么办

楼主(2016-12-11):
有块板 热风吹 锡怎么都不化怎么办

调到450度了,怎么吹都不能焊下去,锡就是不化

网友:
氧化严重的板子不值得修的话,直接扔了

值得修的话,就要先去除表面的氧化物,不然就是吹废了板,你都别想吹下元件来

网友:
加助焊膏,调风速!

网友:
加点锡试试

网友:
先把焊盘加一遍锡,然后再办芯片吹上去。

网友:
你吹什么呢。。。。电阻电容?排阻芯片?

网友:
那的看你吹什么了,大的芯片是不好弄的,要焊台的

网友:
你这工具不行吧

网友:
遇到不好焊接的地方,我都是烙铁风枪一起上。

网友:
背面是不是有塑料贴纸 或者铁的散热片

网友:
如果你在其他板上 能正常取下来 你就背面也加热一会

网友:
这种时候,预热台的价值就出来了。预热台调200度,然后板子放上面10分钟左右,你风枪风口大点,风速合适,温度330左右,无论你是有铅还是无铅,都乖乖的下来。

网友:
你焊的是什么东西啊  450度还不化    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
楼主是不是热风枪不行啊,有一回我这是跟你样,我买的就是便宜的热风枪,板子都催糊了了没下来,最后我拿镊子翘下,给弄下来,悲催的是把引脚都搞下来了

网友:
先加焊上锡一次再吹,

网友:
加点焊接膏和从新上个锡

网友A:
洛铁 上锡,然后点一下松香,去洗。重复几次。温度高点松香去洗的路程上动作要快,要不然松香化完了,保证好用

网友:
风枪 烙铁一起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洛铁 上锡,然后点一下松香,去洗。重复几次。温度高点松香去洗的路程上动作要快,要不然松香化完了,保证 ...

我有用烙铁先把引脚刷一次新锡,但是用吹的,怎么都吹不化,没办法上I/O,吹别的主板都正常啊

网友:
加耟锡 再加点焊膏

网友:
是用哪种风枪,吹主板要用气泵式热风枪才行的

网友:
风枪加烙铁一般不用多久就可以拆下

网友:
还是上BGA上比较靠谱。

网友:
温度调到5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