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种低压版的BIOS芯片大家知道吗?

楼主(2016-12-11):
有一台清华同方的机器,型号锋锐S10,机器是单桥的,也就是三桥合一的。待机的时候CPU芯片发烫,待机电流也偏高,测量电感有一个对地的。判断是CPU坏了。先上传图片

从网上定了CPU换好后,可以显示,但是出现了开机变慢的问题,没办法又从淘宝上买了一个修改的BIOS,但是怎么也刷不进去,编程器不支持,型号是EN25S64
没多想,我又找了一个EN25QH64的刷了。但是装上去后不显示了。问卖家说是要一样的型号,这下就麻烦了,就算是有一样的芯片没有编程器也是刷不了,更何况是芯片也没货。没有办法就去淘宝上查看,结果一个信息提醒了我,说是低电压芯片。我立马万用表测量其电压,8脚是1。8V,难怪不工作。原来是电压引起的。

问题是找出来了,怎么解决呢,既然EN25QH64是3。3V电压的,我可不可以改一下电压呢?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原来的BIOS芯片供电脚旁边的保险电阻去掉,然后从EC边上引了一个3。3V电压过来。接到BIOS芯片8脚,通电试机,屏幕有显了。且开机慢的问题也解决了。看来就是这个BIOS芯片的供电电压要求不一样,所以才导致了更换其它型号的BIOS芯片无显示。下次还是买几片EN25S64备用。

网友:
现在的机器电压做的越来越小啦

网友:
高手果然在民间。

网友:
还真没大注意过这个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bios电压只有1.8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没想过

网友:
上次听改BIOS的老师 说过  这种集成桥的CPU没有ME问题  现在还是 实践是对的

网友:
遇到过1.8V电压的BIOS,但是几个都是CPU挂了,没法修,是南桥和U一起的那种

网友:
cpu多少钱定的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跟着老司机长知识

网友:
带L的都是低电压

网友:
这个CPU应该也挺贵的吧集合就是坑爹

网友:
楼主够细心   BIOS电路 与图纸对应吗

网友:
有这种低电压的bios   用tl866都可以刷  我遇到过两次了

网友:
tl866基板上笔记本的都可以刷   把校验去了   不然报错  ,我就是这样

网友:
买一样的低电压芯片那现在的编程器也不支持吧

网友:
高手果然都是在民间啊。

网友:
学习了,暂时还没遇到,谢谢分享

网友:
能不能在座子上把第八脚供电割断然后加个1117-18然后把1.8V接到8脚供电上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错,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真的精髓 以前遇到过低压的BIOS用编程器怎么都认不到 都不会搞了 高压的 还不开机 这次真的学到了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下

网友:
遇过一个BIOS是这种电压的,没有太注意,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最后换主板了,楼主提醒了我了

网友:
赞 bios芯片也开始低压了

网友:
这种CPU就容易坏,我都遇上几台了!

网友:
这贴让我长见识了,,必须加分鼓励

网友:
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用RT809F可以刷啊,我刷好几台了

网友:
楼主很有信心修好啊,120元买CPU,万一修不好,不是亏了

网友:
没有注意过这个

网友:
这个以前还真没有注意过,看来以后要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