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8gc/128 rev 2.00

楼主(2016-12-11):
昂达78gc/128 rev 2.00   不定时自动掉电关机,,,,想查查温控,苦于没有图纸不知道再那,,有修过这板的大神吗,,帮忙的看下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找的,我遇到过是大概10分钟左右掉电重启的,后来查是网卡芯片不良,换后正常。参考下

网友B:
CPU温度太高也会自动关机

网友C:
我遇到昂达主板基本都是刷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找的,我遇到过是大概10分钟左右掉电重启的,后来查是网卡芯片不良,换后正常。参考下

我觉得还是温度检测的问题,软件检测到温度100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温度太高也会自动关机

是的,,散热还可以,,应该是检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昂达主板基本都是刷bios的

那我也刷个试试吧,

网友A:
楼主刷BIOS成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BIOS成功没有

没有用啊,,一脚踢进垃圾筒了,,,,是温控的问题,,就是找不到温控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