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1):
来的时候还能跑1.0左右 我把内存调换了下位置 直接从1.0 掉到04.5左右 求助 是不是烧了
求助

网友:
量一下电压吧。正常不应该烧。插内存的时候不能通电

网友:
主板短路了吧

网友:
有些主板只能插主插槽

网友:
主板没那么脆弱啦,应该不会烧啦。。。。。。话说你不会是没断电就换内存了吧

网友:
仅凭电流 不能判断内存烧否 ……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插上面那个插槽会出现这个问题,另一个跑1.02左右。不出集显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