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012P 机器掉电。不到1分钟掉电

楼主(2016-12-11):
LA-B012P  机器掉电。不到1分钟掉电

网友:
散热正常不

网友:
是定时掉电的吗?如果是,考虑BIOS

网友:
开关电压有没拉底,还有热保护或bios出错

网友:
先排查下 散热温控等   发帖求助最好说明下你的简单测试数据等

网友:
说一下详细情况呀

网友:
不能详细说吗?那我建议你换主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