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81放几天又能正常工作故障

楼主(2016-12-11):
先说下,纯业余的老菜鸟,没到基地培训过的,93年在部队学过雷达修理。
主板修过十多块了,基本上就是换电容、换电源MOS管、刷BIOS、断线、杀网卡、这类小故障,手里没示波器,只能整这类小故障了,
前段时间,有哥们拿了340多的烟,说一块H81主板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看着好烟的份上,就接下来了
开机无反应,电池3.1V-OK,测量桥旁晶振有压差,测量IO至电源无断线,按启动键测量IO有跳变,桥至IO无变化
在废技嘉H61主板上拆晶振换换上去,立即正常启动,接连3天均能正常启动,收工,叫朋友拿主板回去,用了2天又不开不了机了,认为废板上的晶振性能不好又从另一个AMD废板拆一个晶振换上,又能正常启动,自己测试到第3天,又不能启动了,换晶振的谐振电容、谐振电阻,依然不启动,加热桥至200℃,依然不启动,原来的谐振电容也被焊坏了,怀疑电容是否容量不对,没脾气了,烟也抽完,花50大洋买了个坏华硕B85整好终于交差了,昨天休息,拆掉自己的G3220和内存,试验下那个放了好几天H81板居然又鬼使神差的昨天和今天都能正常点亮
有谁遇到过?帮忙哈

今天下午又开不了机了,加热桥至200℃,还是不行,加电手摸桥发烫,给桥供电的3.3V三端稳压发烫,电压只有1.2V,估计是加热过了桥短路了,应该是桥短路已确认桥坏了,业余换不了桥扔掉做配件。

我不会植球,如果有人要这主板50块不包快递,快递费10圆,有原装挡板,不少一个元件,显仅仅用手持式测温仪测量桥温,用热风枪加热到200℃,有人收留言,我给咸鱼链接

网友A:
这样时好时坏的问题是最难搞得。

网友B:
这样时好时坏的板子大多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时好时坏的问题是最难搞得。

简直把人整疯!手上木有晶振把换下来的晶振重新换上去,谐振电容焊坏了几个,找网卡旁的晶振的谐振电容换上去,加热桥两次也没用,怎么都不启动,还以为是谐振电容容量不一样造成的,只好扔一边,过了几天又好了,莫名其妙的狠,昨天启动几次,今天又启动几次,居然正常的狠,搞不懂了,居然能点亮,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桥旁边的晶振谐振电容可以用网卡谐振电容代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时好时坏的板子大多桥坏

会不会是桥虚焊?没整好

网友:
不好修,要高手出来才行!

网友:
。。换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桥虚焊?没整好

不知道呢,你试试呗,我这里有这种状况,然后就不修了,桥坏不修

网友:
这样的板,先加焊桥

网友:
水龙头上放点洗主粉一洗,然后到烤炉上一烘,OK

网友:
又不点不亮了,头都搞大了

网友:
桥发烫可能是你加焊的时候,供电和接地的锡球有粘连,不代表这个桥一定就坏。Intel的桥没那么容易坏。要是有BGA焊台,完全可以拆下重新植球再试试。一般H81这样的主板,散热片都很薄很羸弱,如果机箱风道不好,散热不行,加之灰尘洗礼,氧化虚焊十分常见。

网友:
加焊桥,不行,就重新植球试试!!修主板,,要多练手!

网友:
好的时候和坏的时候对比一下开机时序看是什么地方不正常还是怎么样。

网友D:
英特尔的桥  没那么容易坏   可以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英特尔的桥  没那么容易坏   可以重植一下试试

可能被我加温导致里面焊锡珠短路了,反正不要了

网友:
32.768K的晶振才是触发的晶振,你整桥的25M晶振,唉,教我们修修雷达吧

网友:
这种桥坏的板,收就10个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被我加温导致里面焊锡珠短路了,反正不要了

你如果只是直接用热风枪加热,而不加焊油进行助焊的话,是不可能会把桥里面的锡珠吹成短路的

因为经过回流焊后,原来印刷在PCB板上的锡膏,其助焊剂部分已基本用完,锡粉已经高温熔化成锡球了,

完全加工好的主板,只会残存有极其微量的助焊剂成分存在,根本不能进行二次焊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