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灰屏维修

楼主(2016-12-11):
同行送来的DELL笔记本,上电灰屏,板号是DAV02AMB8F0 REV:F,拆机先测显卡供电0.9V有了,打屏线接口阻值也都正常,1234脚也压也都正常,换屏也无果,屏线找不到换上去试,一度怀疑是屏线的问题,上论坛上看到有人有同样的故障是加焊桥就好了,烤板也想试试看,后来想想这种情况显卡的可能性高点,就先加焊显卡吧,都打算好不行再加焊桥的了,运气好,加焊显卡后就有显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充当是经验吧

网友:
收藏了,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捡钱的活儿!!!

网友:
不换不知道用不用得久

网友:
楼主可以先外置试试

网友:
可以说是通病了这个显卡

网友:
戴尔机器就容易坏显卡

网友:
显卡 这个是显卡  通病吧

网友:
戴尔就爱坏显卡之类的东西

网友:
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网友:
用不了多久会返修吧

网友:
加焊不稳定  换吧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坏是通病的

网友:
加焊用不住的,做好散热也许能坚持的时间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