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 个大供电都有 就是不跑马

楼主(2016-12-11):
BOSS刷了 VCCRTC RTCRST 等 供电 内存 桥 供电都正常 就是不跑马
主板

网友:
集显供电也有吗

网友:
检查下CPU,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

网友:
太简单,不太懂!

网友:
那就要下个PDF看时序了

网友:
我习惯先测集显供电。

网友:
复位有没有、、?时钟有没有?什么都不说清楚怎么搞?

网友:
CPU供电出来没有?一般能出到CPU供电的时候,就要查查板子的全板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正常 就要查时钟 跟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