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有2个bios芯片,然后我论坛下载的只有一个bios文件。是不是我要2个芯片刷

楼主(2016-12-11):
台式机有2个bios芯片,然后我论坛下载的只有一个bios文件。是不是我要2个芯片刷一样的程序?我记得过去遇到类似的双芯片的bios,主和从的,我把她调过来,也ok。这个机器问题多多。慢慢修。求教下,这里我只找到一个bios文件,主板有2个bios芯片。都刷一样的么?笔记本的就不能这样搞,2个bios一个ec一个桥。。。有些晕, 求指点下。。。

网友A:
这是技嘉专有名词,了个M_BIOS ,一个B_BIOS,比较新的技嘉板,M_BIOS跟B_BIOS是有所不同的,B_BIOS里面不带ME信息,所以两个不能通刷.

需要注意的是,主板上的两个BIOS是一个在用,一个备用,当在用的坏了以后,主板会从备用的芯片中读取资料刷写到在用的芯片上去,达到自动恢复BIOS的目的.

笔记本跟主板的两个BIOS不是一个概念,两只容量不一样,内容更不一样

网友:
M是主,B是备用,调换就行,或做M的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技嘉专有名词,了个M_BIOS ,一个B_BIOS,比较新的技嘉板,M_BIOS跟B_BIOS是有所不同的,B_BIOS里面不带ME信 ...

意思是带me功能的,现在的新主板,如技嘉,双Bios的话,主bios带me,从bios不带me。然后,所以,无法调换。双bios也只是让主板的bios少坏些。对否。。。。然后,我过去我记得的,双bios,也是技嘉,不过是老机器,我给调换,调换ok。是因为没有me功能,所以调换可以。。。。。。最后,这里的双bios芯片,为啥,我只能下载到一个bios程序呢?既然朋友你说的主从bios不一样。那应该也是要有2个bios文件,是不是。或者这种涮gbios的话,能不能只用一个几主的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带me功能的,现在的新主板,如技嘉,双Bios的话,主bios带me,从bios不带me。然后,所以,无法调换 ...

目前来说,H61主板是一样的,H81就有所不同,两个BIOS备份出来大小都不一样的,官方网下的BIOS可以直接刷到主BIOS上,也可以刷B_BIOS,但是将B_BIOS直接替换M_BIOS的话无法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来说,H61主板是一样的,H81就有所不同,两个BIOS备份出来大小都不一样的,官方网下的BIOS可以直接刷到主 ...

那我这个h81的,一个bios程序文件,肯定就是不对的咯。然后,如果只刷一个M的bios,从的不装。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这个h81的,一个bios程序文件,肯定就是不对的咯。然后,如果只刷一个M的bios,从的不装。可以么?

从BIOS是备用的,只有在M_BIOS出故障的时候,才会读取它的程序,正常情况下它是不用的,拆掉没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