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加电不显之刮骨疗伤

楼主(2016-12-11):
联想E47A加电时亮时不亮,加电测试不亮机时电流0.3A左右,拆机测量无CPU供电,其它电感供电正常,然后进入乱点状态  测量+3V +5V是发生只有1点几和2点几V,明显不足  测量PQ28  PQ51 G极只有5V,MAINON_15V正常  MAINON#低电平正常  接下来测零件  PQ55  PC156  PQ51  PQ28 依次拆装  故障依旧。测量对地阻值600多 正常啊。推断应该是板层露电拉低造成的   直接上刀片  将MAINON_15V 全部断开,测试正常,然后飞线把所有控制点连通,加电 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网友A:
楼主该换个好一点的手机了

网友:
好一招刮骨疗伤

网友B:
图片不是很清楚,不过技术不错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这个水平实在是太高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换个好一点的手机了

手机还行 2100万像素  只是没有微距拍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不是很清楚,不过技术不错

图片点开 放大看 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的控制电压不正常导致的问题?

网友(2017-08-13):
你这个市3V5V装换没出来吗? 市升压出问题了

网友:
15v供电拉低了3V/5V供电吗,看的有点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