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0J 花屏 字符都是乱码

楼主(2016-12-11):
显示的字符都是乱码的,这个是要弄板载内存 还是显存 显卡?
显卡

网友:
呵呵,呵呵,这种在排除的

网友:
不好确定 风枪加热一下 试试

网友:
进了系统没?

网友:
搞显卡啊,这么明显

网友:
是裸板点的?

网友:
我不知道,看你后续的回复分享了

网友:
首先看是集成还是独立吧

网友:
对于是否为板载内存故障 可以屏蔽下板载 试试

网友:
集显的屏蔽板载内存试试,独显显卡显存屏都有可能

网友:
如果内存是板载的 加焊内存

网友:
内存不会引起乱码吧,乱码一般都是显卡和显存的问题,现在的显存很少坏,显卡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支持9楼建议,不妨先屏蔽 板载试试。可快速排除故障。

网友:
先干显卡,内存不会那样的

网友:
都有可能,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网友:
有独立显卡 可能是显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