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固态硬盘主控JMF608主控开卡教程

楼主(2016-12-11):
如题  求固态硬盘主控JMF608主控开卡教程    故障:能找到硬盘不能格式化  求师傅教 弄好微信红包~!!!

网友:
百度找到相应的开卡工具总结:JMF608  SATA3的主控,不带压缩 ,不带缓存,,连续跑分还能看看,4K渣渣。。
         最后放个JMF608的开卡工具共享给其他哥们。。求送M币哈。。。祝成功。。
下载连接在4楼

网友:
用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来连接你要开卡的硬盘....注意:JM20339  后面带C的才可以开你这个主控的卡

或者直接淘宝查找关键词为:   ssd开卡    就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了

网友A:
免费下载地址2:
JMicron 608 M.P. Tool A.2.03.043 [1.092.37] {and A.2.03.044(RC5)};适用主控:JMF608
  千脑网盘:JMF608MP_2.03.043_r1.00.092.037_8-26_MK.rar   ===http://qiannao.com/file/usbreal/27110a2f/
  城通网盘:JMF608MP_2.03.043_r1.00.092.037_8-26_MK.rar   ===http://liangchanba.ctfile.com/fs/DgI151145534
  千军万马网盘:JMF608MP_2.03.043_r1.00.092.037_8-26_MK.rar  ====http://usbreal.51qjwm.com/down_20350040.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免费下载地址2:
JMicron 608 M.P. Tool A.2.03.043 [1.092.37] {and A.2.03.044(RC5)};适用主控:JMF608
...

要的是教程不是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的是教程不是软件

不是告诉你了吗,连接都告诉你了,用jm2029连接你要开卡的ssd,用上面提供的量产软件量产,这都手把手教了...

网友:
开卡和U盘量产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