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 不显示

楼主(2016-12-11):
IH61M不宣誓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 在咋修 求指教
不显示

网友:
是品牌机上的吗,刷个BIOS试试

网友:
H61的主板好像很难修

网友:
条件都好,那只能刷BIOS了,再不行就上焊台加焊桥,还不行直接上垃圾桶吧

网友:
擦CPU擦内存,不行就大工序刷BIOS,加汗桥,还不行变料板

网友:
还有时钟也会这样,时钟电压有,但是有时候换时钟就好的也有

网友:
我习惯查下内存工作条件先 你可以试试

网友:
H61主板经常坏,无限重启是最常见的了~

网友:
H61真的难修

网友:
H61我遇见过CPU坏的

网友:
有没有跑马,先刷BIOS,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CPU复位也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