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5gt-ud3h rev 1.0

楼主(2016-12-11):
ga-ma785gt-ud3h rev 1.0  负载大黑屏重启,,有大神修过吗,,,救命啊

网友A:
上电测试下所有上下管G极有无电压,是不是缺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测试下所有上下管G极有无电压,是不是缺相

各相波型正常,,,拿掉温控也一样,一脸蒙逼啊

网友:
那刷BIOS,再系统最小化运行,电源接口去氧化,没有办法了再用烤鸡看有没有微短路的

网友B:
奇葩问题不好解决啊,

我的板子也是这样,冷机状态开启,自检通过,进系统时最不稳(随时重启,在进度条或登密码画面或完成登录正式进桌面时),热机一段时间后(只进BIOS画面,大概10分钟以内)就OK了,完全正常运行,

夏天时完全正常,到冬天就这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奇葩问题不好解决啊,

我的板子也是这样,冷机状态开启,自检通过,进系统时最不稳(随时重启,在进度条 ...

有找到解决的方法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找到解决的方法了吗

忘了说清楚,我的是杂牌945的板子,当初也是突然重启了,以前的故障是不亮机

地毯式扫了一遍贴片元件,只在南桥散热片旁发现有贴片电阻上锡量太少,有假焊的嫌疑,还是死角位置,好不容易焊好后,一次性亮机,整个夏天和秋天都没问题,可现在冬天了,又不亮了或者冷机状态开机后随时重启

还有电阻在死角位置,实在不好去补焊,

单独进BIOS很稳,不掉电也不重启,但在查看电压监测时发现不正常------3.3V偏低10%(显示2.9V实际测量有3.23左右),5V和12V偏高10%(最高会显示到约5.7V和13.4V,正常时约有5.2和12.2的电压进来并能正确显示

热机后,正常使用N个小时都没问题,杂牌板没图纸,懒得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清楚,我的是杂牌945的板子,当初也是突然重启了,以前的故障是不亮机

地毯式扫了一遍贴片元 ...

咯,945   差不多算古董了

网友D:
散热   电源,这两个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热   电源,这两个也要注意一下

嗯,会不会是PWM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