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 内屏不显 外接显示

楼主(2016-12-11):
机器拿来的时候显示 以为捡到了   但是过了一天等我再确定的时候 又不显示了   我把机器拆开 刷了bios  亮了  以为好了  装完开机又不显示了   然后继续拆机 等我拆到就差拔开关线的时候 我又通了一下电  又显示了  然后我又装上 又不显示了  这时 我外接还是显示的   就是内屏不显 进系统的声音都有 一切正常   屏没有问题  现在再次拆开 看看屏接口有没有电   修完告诉大家

网友:
楼主现在什么情况?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要不就是bios没刷对吧

网友:
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问题吧,这么折腾?

网友:
若无思路可以加焊显存测试下

网友:
这情况烦人,上一次这情况是怎修好的都忘了

网友:
修好了吗,我这机子是灰屏,外接正常